输入两路信号,怎么判断频率相等

楼主(2007-07-31):
用硬件模拟电路或是数字能不能实现。

CPLD 能不能实现

楼主:
自己顶一个

说明白点,就是示波器里的外部触发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用锁相环电路.

网友B:
如果使用CPLD的话,设计一个加减计数器即可判断

一路信号触发增加计数,另一路信号减计数,计数范围在正负一之内就认为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