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590的问题,请大虾解答

楼主(2007-08-02):
    我买了两片AD590的片子,做了一个典型的测试电路,接10K的电阻做取样电阻.用万用表测试.问题:万用表会先稳定下,几秒钟后会跳10MV左右,然后又稳定下来.....
    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电源不稳?或者万用表不准?或者电磁干扰?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
用了一个射级跟随器...现在稳定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