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无线轮速传感器

楼主(2007-08-04):
我所谓的无线轮速传感器是指测量轮速的传感器将测量的脉冲信号以无线形式发送给接受装置(如计数器)。我们是想把传感器放在车上,而测量设备不放在车上,这样为了避免导线过长的麻烦,于是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但本人对传感器方面不熟悉,请大家帮助看有没有这样的传感器或类似的无线测量轮速的设备。多谢。

网友A:
转速高了可能不是好主意,还不如将测量后的数据发送给平

网友B:
conwh 说得对

传输测量后的数据容易得多,数据量也比较小,而且可靠性高得多。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两位说的方案也行

那市场上是否有象两位说的这种测量系统的成熟的产品?

多谢。

网友C:
成熟的产品不知道有没有

可以自己做,测转速可以用红外管或干簧管,用个最简单的单片机实现计数和计时功能,再到市场上找个接口为串口的无线模块,没什么难度

网友B:
成熟的产品可能没有

如 coldra 所言,自己做传感和测量部分,买个无线模块,不困难。
最好不要用干簧管,容易损坏,考虑用霍尔器件,速度快,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