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地电阻测量

楼主(2007-08-08):
各位大虾,小弟新接一个案子,是关于接地电阻测量的,但是手头没有任何相关资料除了一本别人的产品使用说明书,说得也像天书一样,甚至有牛头不对马嘴之嫌。在网上搜索也似乎很难找到有用的资料。

现在案子有初步的眉目,就是用电流互感的方式作为取样的输入,但是重点的干扰抑制却没有很好的办法。

不知道那位大虾能帮我一下,提供一点相关的资料……

网友A:
是不是直流接地故障检测仪啊

俺以前做过,抗干扰的确是个很头疼的问题,可能会造成故障的误判或漏判
不过好像这个东东现在价格降的很厉害了

楼主:
所以请教下先

这个抗干扰的问题要怎么样子解决呢?前辈能提供一个大体方案吗?

网友B:
????

不懂,如果是测试接地电阻值的大小,可以直接测试就可以了,如果你们要的测试电阻非常小,可以用非常精密的低阻测试仪器就可以了!

网友C:
不知二楼所说的干扰都有哪些?

网友D:
是不是接地电阻测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