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读数+5个字)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8-13):
±(0.8%读数+5个字),例:当被测电压为300V时,读数误差应小于±(0.8%×300V+0.5V)=±2.9V ,请问(0.8%读数+5个字)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读出300V,0.8%就是2.4V

(0.8%读数+5个字)就是2.4V再加上显示的最后5个字。如果读出的是300,5个字就是5,如果读出300.0,5个字就是0.5。如果读出300.00,5个字就是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