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把24位AD做到22位以上,与我联系

楼主(2007-08-16):
AD, COM, AI
谁能把24位AD做到22位以上,与我联系,我这里有项目
e-mail scp5320@163.com

网友A:
太笼统

    信号源的频带范围和环境都不给的话,根本无法评测能否作出,还有,最后结果如何校准和评定?

楼主:
太笼统

测量干电池电压,多次测试,结果在22位变化就可以

网友B:
这个应该不难做吧?

网友C:
单次测量能到22位的话,应该非常难

网友D:
关键是24位AD的问题

够好的AD要100元以上

网友E:
AD7714应该可以

  ~~~

网友F:
芯片不是关键因素,再好的芯片给错人,也做不到22位的

搬个板凳看高手……

网友G:
呵呵,16位精度已经不容易了

网友D:
曾经用22位的做出20位,累死了

网友H:
楼主,给你发邮件儿了,你没回呀。

网友:
我用24位只能做到18位,达到精度和稳定性的要求。

做到20万有效码已经很难了,还要配合软件滤播平均等。
对用24位可以做到22位以上,算一下内玛,可为多少位有效数字?
所以,即使不要求采样时间和年稳定度,吹牛可以,实际上是不可能有意义的。

不知道这22位AD要用于什么物理量测量?高精度温度(国家级)和力(省级)标准我都测过,那设备精度决不是白十来快¥的AD所能做到的。

网友I:
各位帮忙推荐几款合适的A/D芯片(12位,至少8通道,10M-20M)

做一个64通道的数据采集系统:
1: A/D芯片要求:12位,8通道以上,采样频率10M-20M。
2: D/A芯片要求:8位-12位,4通道以上或8通道。
最好是AD公司,多谢。

网友H:
22位精度很难做

用22位及以上精度的场合是不多,但不等于没有,要不出那么高的A/D干啥,只不过是用的不多,难做些,试想,用到这么高的时候,电源你如何保障?这个是最重要的。在民品中,有几种常见的产品用的就是有这么高精度的A/D的。

网友J:
真是24位的话,是不是有效的采样率也很低啊?

就是说实际上是不是要用多次采样算一个点的方法来实现?我看手册上写的单次采样率能接近1M 的24-bit AD,似乎实际的采样率才几百Hz。是这样吗?

网友K(2007-09-17):
AD7710

我以前弄过这个片子,开启内部能够做的所有校准,最低的转换速率。可以做到只有最低那一位在变化。

网友L:
难啊!

先问问生产AD的厂家,如他能给你单次做到22位AD的精度,那你再问他采样通道的模拟处理部分他的器件成本为多少,估计比AD都贵!

网友M:
确实很难

 王奉瑾 说这个坛子里不超过100人,我看40人都到不了。

网友N:
到底谁行啊?

差不多都是说有人能行而已。

我从来没做过什么。

vc5502 不简单,超过1位了!

网友K:
en

如果在一般环境下达不到标称指标的产品,这样的大厂应该不会拿来忽悠群众吧。

至少按照datasheet认真做了,能够达到它的典型指标。

网友O:
难度很大

不过也不是不可以。我用24位做到最高是20位。20位到24位那不是简单的两个bit的增加,而是整个系统都要改变。 基准,干扰,信号的滤波,软件的滤波都会复杂很多。

网友D:
2的22次方=4194304

如果待测电压=5V,则1位表示5/4194304=0.00000119V
1.19微伏
每1.19微伏的变化就要跳1个bit

如果你离手机基站10公里,那么你能收到10微伏以上的电压

网友N:
楼上,这么高的精度,只能在直流范围内考虑

10几Hz以上频率,不行吧?

有的时候,不一定已经得到的精度,在某种场合下,也是不行的。而特定的测试对象,也必须了解它的信号规律并采取相信的措施才能得到尽可能高的精度

网友P:
正在做

一年多没来了,现在正在做,第二版的可以做到10000之一了,比较稳定,想做20万分之一,难,基准是有2uV的,加多级滤波,基准还是比较稳定.电源要求很高.

网友Q:
楼主没有给定转换时间

这么高精度至少也得一秒以上吧

网友E:
估计上面没有几个人真正做过吧?

问一下,上面说话的人有几个真正去做过?
CS5532和AD7714都可以做到LZ说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