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流检测器

楼主(2007-08-17):
哪位达人能推荐一款高压工频漏电流检测器啊?输入5000A的

网友A:
5000A是工作电流吗?你要测的是没有负载时的电流吗

网友B:
加电流互感器啊

楼主:
??

   加电流互感器是可以,看到有的电流检测器是这么做的。我们想用那些做好的,因为自己做还要考虑干扰和电磁兼容等。
   5000A是输入电流,电流检测器一般用电流互感器感应电流转变为电压输出额

网友C:
做个标记,今后可能能用到

网友D:
取样法不可取

取样法测大电流不可取,电流流过载体时产生的温度,会对取样电阻值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测试5000A电流,个人看法还是用感应法测试,至于漏电流的测试,主要是看漏电流的电流大小,如果电流不大的话,一般是加取样电阻测试!

网友E:
tyw 你在当托还是你自已的产品?

如果是你的产品。那我们就做过生意了.

网友F:
8楼新来的吧

人家tyw只提供资料,既不是托也不卖东西

楼主:
谢谢

谢谢楼上各位达人的信息!
我们主要用在那种高压塔杆上的,主要测工频接地电流,也倾向于用感应的电流互感器,最好不是那种要导线穿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