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表,求教高手

楼主(2007-08-21):
要做一个电压表
被测电压分:1mv 10mv 100mv 1v 10v五档
电压准确度:0.01%
大家给推荐几个性能好的精密放大电路芯片
另外有没有好一点的模拟转换开关,保证从输入到输出的压降很小
谢谢!

网友A:
呵呵

CD4051  感觉可以

网友B:
CD4051满足不了"电压准确度:0.01%"

楼主:
准确度要求是高了点

4051我用过,压降是大了点,6v电压进来,出去以后5.9/5.8v,感觉导通电组比较大
不过谢谢楼上的热心人!

网友B:
看来只有Maxim的老虎肉能满是LZ的要求了拉

http://www.maxim-ic.com.cn/products/switches/

网友C:
4062还是4462记不清了

这种放大器,是MAXIM公司的,个人认为可以称得上“傻瓜”放大器了,有可以直接放大100倍的,不接任何外部元器件,如果是放大倍数可调,则只需两个电阻进行一下分压即可。

网友D:
4051导通衰减比较大就加大后级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