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来请教一下

楼主(2007-08-22):
这种无源表.内部.的芯片是采用那家的.什么型号芯片.那位兄弟可否介绍一下.
谢谢

网友A:
如果为无源,很可能是MSP430系列

楼主:

应该是.7107之类的芯片.....自已用GC的.一种低压的..价格太贵了,.要.18块.我晕.的表才买.二十多块.用.7107吗.还得做升压电路.不知道.不没有.其它产家的芯片.

网友B:
驱动液晶是7106

楼主:

7106  电路上就有点烦忙,,,,,,,,还得做升压电路.
芯片能电压工作的.工作在.2.7V--2.5V  可以这么低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