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D623输出不正确的问题

楼主(2007-08-23):
这几天做PT100的测温电路,信号放大采用的是仪表放大器AD623.按照芯片手册所提供的资料搭出电路如下:
其中增益的调节靠的是调节RG的阻值,芯片的输出电压可以在单电源的电压范围内.向上接近电源电压值,向下接近地.
但是发现实际测试中623的输出只能最高到1.3v,以后无论如何调节RG都不可能在提高输出电压.实在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望高手们给提个醒.

网友A:
输入共模电压问题

输入共模电压问题
R1,R3改170到360欧,即可

彭建学 上海 2007-8-23

楼主:
RE:彭建学

那样的话PT100流过点电流就很大了
会不会影响测温的准确性呢.

网友A:
很简单

R2,PT100并接点不直接接地,经2个二极管串联到地。

彭建学 上海 2007-8-23

楼主:
RE:彭建学

呵呵
我试试
辛苦了啊楼上的高手

网友A:
修正

前面说的2个二极管请用1.2V到1.8V精密电压基准,工作电流要小.可用LM385-1.2V.
彭建学  上海  2007-8-23

网友B(2007-11-11):
我的电路也不正常,难道也是CMV的问题?

输出始终为0。

网友C(2013-02-11):
共模电压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