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7-08-26):
请教一下.:电容224Y  224C  224E CBB电容后面的英文字母代表什么意思.y  c   e

网友A:
大概是精度

都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电容,一般电容的数字后面给出来的是精度,大概是吧!

楼主:

我说的是cbb电容.后面代表的是精度.~!

网友B(2007-10-19):
电压等级

应该是电压等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