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滤波和模拟绿波

楼主(2007-08-27):
我要测量正弦信号的各个谐波分量~ 用FIR滤波和模拟带通滤波器 哪个效果好~
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A:
数字滤波

显然数字滤波好,模拟带通滤波器难调很

网友B:
有模拟滤波芯片的

数字滤波速度毕竟受影响,而且使用高速处理器会带来其他干扰。可以试试模拟滤波的芯片。比如Max274 Max262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