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D问题?(采出来的结果有比较大的纹波)

楼主(2007-08-27):
  最近采用AD974,采集DA7724的输出,用示波器观察AD输入管脚的输入波形,只有20mv左右的纹波,但AD采的结果显示有200mv左右的纹波。以前该电路直接采信号发生器,无问题,直接采板上电源5v也没问题。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信息太少

对采的信号有何特征描述一下?
采样频率多少?纹波频率多少?
两边电源及接地如何处理的?

楼主:
采样频率是200K ,采的直流信号。

 采样频率是200K ,采的直流信号。

电源及接地 用磁珠分开和不分开都有200mv左右的纹波

网友:
200mv左右的纹波,怎么会?

不可能是AD本身的问题,或许是串扰进来的。

楼主:
5V与AIN0直接接个电压跟随器后,也有200MV左右的纹波

本来从板上引个5V接到模拟输入管教AIN0,此时采的AIN0无纹波。
若在这个5V与AIN0直接接个电压跟随器后,也有200MV左右的纹波

网友A:
跟随器的电源和地是否没有和AD974接到一起?

还有,若采的直流就狠狠的加低通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