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MHz方波如何有效地转换成三角波

楼主(2007-09-03):
本人有一个1MHz的方波要转换成三角波
请问各位大虾,用高速运放组成的积分电路是否可行.
运放选用什么样的型号! 请多给点建议.
谢了

网友A:
方波要转换成三角波

基本的方法是积分。
但你的频率比较高,用运放构成积分器来做的话,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要求很高,不好做。
这么高的频率,建议用恒流源对一个电容充电,用你的方波控制充电和放电。这样不必用运放,普通的分立元器件即可。

网友B(2011-05-17):
因为是周期性信号,可以的,用欠采样方案。
洛奇特ph rocket08@sohu.com

网友C(2013-10-20):
引用 网友A:
基本的方法是积分。但你的频率比较高,用运放构成积分器来做的话,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要求很高,不好做。这 ...

电容放电问题怎么解决(硬件不改变的条件),特别是在输入频率发生变化的时候,比如10KHz~30MHz.

网友D:
必须要用谐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