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网分析仪的校准件短接头是根据什么原理做的???

楼主(2007-09-06):
(无正文)

网友A:
估计是阻抗不匹配的两个极端

网友B:
有网分用

幸福的人

网友C:
除了OPEN,SHORT还有LORD呢

以前自己做过,什么原理就不明白了

网友A:
就是做open和shot用的

每次都要open扫一次,shot扫一次,然后用load再扫一次,然后开测,估计仪器要用这三次的结果对数据进行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