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能表中的潜动起动用英文怎么说

楼主(2007-09-06):
多谢了。要做英文界面。

楼主:
俺自己找到了

潜动叫creeping

网友A:
什么是潜动起动?

楼主:
ls:

这是感应式电能表的两个概念。
潜动现象是指在只加电压不加电流的情况下电能表还会转动。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
起动是指加电压和一个规定的小电流时电能表应该转动,尽管这时候测量可能并不准确。
电能表的检定规程中有这两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