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工作会对测试的小信号产生干扰吗

楼主(2007-09-07):
在测试时,将函数发生器发生的幅度十几毫伏和示波器连在一起,并共地。单片机放在测试系统的周围,每当打开单片机时,示波器出现的波形就有些失真。而且用运行速度快的单片机DS89c430比用51干扰要大。
大家分析一下有没有可能单片机辐射出的能量对测试产生干扰,还是其他的问题?如果是单片机引起的干扰有没有解决办法

楼主:
个人认为单片机不会产生什么干扰

个人认为单片机不会产生什么干扰,单片机功率不大,但现象确实存在。函数发生器输出正弦波

网友A:
会有干扰

单片机工作会对测试的小信号产生干扰,这干扰包括:1晶振产生的高频振荡。2单片机电源产生的扰动。

楼主:
xuyaqi说的对

xuyaqi说的对,确实在示波器上可以看到有叠加的高频信号。除了晶振要尽量靠近单片机的相关引脚,连接线要短。还有什么其他的解决办法吗
打算买个有源晶振试试,是不是可以有所改善

网友B:
别说单片机了,数字器件都有干扰

上回做数字失真仪,8254一开同一板子另一端的模拟部分信号失真度立马上升了0.02%。要是MCU在同一块板子上的话大是肯定的

网友C:
菜鸟不少啊

单片机工作后一定会产生干扰,解决的办法就是合理的接地或去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