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便宜的毫欧表(可测1mΩ)多少钱一只?

楼主(2007-09-08):
深圳哪里有卖?

网友A:
如果用双桥

使用上麻烦一些,但价格便宜,2000多元可以拿下。

网友B:
想省银子,用惠斯登电桥

http://www.kaitieses.com.cn/product.asp~catalogid=2&type_id=82&type=1.html

首页产品目录推荐产品品牌分类新闻中心联系方式产品目录 --> 电子测量仪器 --> 电桥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尾页    共13个  页次:1/2  10个文件/页
直流单双臂电桥 FMQJ36
型号:FMQJ36  价格:3500  生产厂家:富阳精密仪器
产品说明 :该桥测量范围大, 精度高,是工矿 企业、实验室使用的精密仪器。准确度等级:0.02级。环保型  价格:3500
直流单双臂电桥 QJ36
型号:QJ36  价格:2850  生产厂家:富阳精密仪器
产品说明 :该桥测量范围大, 精度高,是工矿 企业、实验室使用的精密仪器。准确度等级:0.02级。  价格:2850
直流双臂电桥 FMQJ42
型号:FMQJ42  价格:895  生产厂家:富阳精密仪器
产品说明 :适合于矿企业用测量金属,变压器绕 组等直流电阻及电刷,开关等接触电阻,便于携带使用。环保型  价格:895
直流双臂电桥 QJ42
型号:QJ42  价格:780  生产厂家:富阳精密仪器
产品说明 :适合于矿企业用测量金属,变压器绕 组等直流电阻及电刷,开关等接触电阻,便于携带使用。  价格:780
QJ83-1数字直流电桥(单臂)
型号:QJ83-1  价格:2250  生产厂家:上海正阳
产品说明 :备注: a. QJ83-1型数字直流电桥是惠斯登电桥的更新换代产品,适用于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计量部门等对各类直流电阻作精密测量之用。 b. 与数字万用表同样简便、快速、醒目。 c. 与惠斯登电桥同样准确、稳定、可靠。 d. 用LED绿色大数显(4 1/2位)。 e. 不需调零位。   价格:2250
QJ84(QJ84μp)数字直流电桥(双臂)
型号:QJ84(QJ84μp)  价格:3500  生产厂家:上海正阳
产品说明 :备注: a. QJ84型数字直流电桥是凯尔文电桥的更新换代产品,适用于大专院校和计量部门及工矿企业、车间现场对直流低阻电作准确测量。 b. 采用4 1/2位LED大数显,读数直观、清晰、测量精度高、稳定性好、测试速度快。 c. 测量范围特别宽:0-20KΩ,共分七个量程,最小分辨力1μΩ。 d. 测量输入回路采用性能优异的保护措施,在测量带有电感的直流电阻时,有效地防止反电势损坏电桥。   价格:3500
QJ84A数字直流电桥(双臂)[携带式]
型号:QJ84A  价格:4980  生产厂家:上海正阳
产品说明 :备注:采用电池供电,适应无交流电源的现场使用。 a. QJ84A型携带式数字直流电桥,是凯尔文电桥的更新换代产品,适用于工矿企业实验室、车间现场和野外工地对直流低值电阻作精密测量之用。 b. 采用4 1/2位LCD大数显,读数直观、清晰、测量精度高、稳定性好、测试速度快。 c. 测量范围特别宽:0-20KΩ,共分七个量程,最小分辨力1μΩ。 d. 输入采用性能优异的保护措施,在测量带有电感的直流电阻时,有效地防止反电势损坏电桥 e. 采用当前流行的铝合金外壳和PC贴面。牢固   价格:4980
QJ23直流单臂电桥
型号:QJ23  价格:737  生产厂家:上海正阳
产品说明 :备注: a. QJ23型直流电阻电桥,采用惠斯登电桥线路,具有内附指零仪和电池盒,用来测量1-9999000Ω范围内的直流电阻。便于携带,使用方便。 b. 内附指零仪:电流常数:< 6×10-7A/mm 阻尼时间:4s以内   价格:737
QJ23A直流单臂电桥
型号:QJ23A  价格:912  生产厂家:上海正阳
产品说明 :备注: a. QJ23A型仪器系惠斯登电桥线路,具有内附指零仪和电池盒,整个测量机构装在金属外壳内,轻巧且便于携带。用来测量1-10MΩ范围内的直流电阻。适宜在实验室及现场使用。 b. 内附指零仪:电流常数:< 6×10-7A/mm 阻尼时间:4s以内   价格:912
QJ31直流单双臂电桥
型号:QJ31  价格:1755  生产厂家:上海正阳
产品说明 :测量范围: (单)10-1111000Ω (双)10-4-111.1Ω   价格:1755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尾页    共13个  页次:1/2  10个文件/页

网友A:
哈!我说了一句双桥

老 tyw 贴出来这么多!

不过提醒楼主:第三图和第四图的两种最好不要用。那是滑动变阻器形式的,精度低,寿命短。

网友C:
请谁有相关仪器的帮忙测一下

网友D:
电桥成本高

电桥的成本高。数字毫欧表只不过是恒流源、几个量程标准电阻和一个电压表头组成。电桥完全是由标准电阻组成。一个高精度的电阻比一个电压表头都要贵了。
要求高精度或者大电流,必须采用比较电桥。但是如果要求快速,就要数字毫欧表了。

网友E:
抵制日货

嘿嘿

网友F(2012-10-20):
最便宜的毫欧表(可测1mΩ),用得比较多的就是HPS2521 HPS2521高稳定度毫欧姆表(指针式):市场价:380。
技术参数
1、测量范围:0-50mΩ;0-500mΩ
2、分辩率:0-50mΩ档为lmΩ;0-500mΩ档为10mΩ
    3、基本误差,±2.5%    4、设定值误差:±2.5%;
    5、零点飘移:7小时指示电表零位飘移≤±2.5%;

6、工作电源:220V±10%;5060Hz;

7、视在功率:<10W;

8、使用环境:周围温度040℃;相对温度<80℃;

9、外形尺寸:240mm×110 mm×280mm;

10、质量:3.5kg。
HPS2521S高稳定度毫欧姆表(数字式)
技术参数
1、测量范围:0-200mΩ;0-2000mΩ
2、分辩率:0-200mΩ档为0.1mΩ;0-2000mΩ档为lmΩ
        3、基本误差:±1%±1字;
         4、设定值误差:±2.5%;
         5、零点飘移:7小时指示电表零位飘移≤±2.5%;

6、工作电源:220V±10%;5060Hz;

7、视在功率:<10W;

8、使用环境:周围温度040℃;相对温度<80℃;

9、外形尺寸:240mm×110 mm×280mm;

10、质量:3.5kg。
还有很多精度更高的型号,比如:HPS2512(0.2%精度),HPS2511(0.1%精度),HPS2510(0.05%精度)等等
测量范围,最小可以涵盖到0.01(0.00001)。
生产厂家信息:常州海尔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519-86636180,15366804180

网友G:
mΩ表最关键的其实不是测量,而是在使用时候的接触方式。
不同的接触方式就会产生不同的电阻,有时候接触电阻都大于你测量电阻,我过去有遇到一个工厂里面需要批量测试铜牌的电阻,当时也是需要买mΩ表,上下花费不少于几万块,买过国产的,也过买日本的。还有德国的。最后使用下来都不理想,结果自己花费了2W多元自己做了一套治具使用。不是你买的表不好,而是这种仪表基本上都不大适合批量测量

网友H(2013-01-25):
我也有测微小电阻的需求……

结果自己做了一个,目前调试中,分辨力到1uOhm

过两天,上图

网友H:
还没有调试完,先上点测试图

R002 2mOhm

R020 20mOhm

100mOhm

R200 200mOhm

220mOhm

网友I:
二手的三四百也是有可能拿得到的~

网友J:
楼主指的是这种?

网友K(2013-02-27):
引用 网友H:
还没有调试完,先上点测试图

R002 2mOhm

为什么不用4线制?2线制的误差很大吧。鳄鱼夹与器件之间的接触电阻如何去除?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不用4线制?2线制的误差很大吧。鳄鱼夹与器件之间的接触电阻如何去除? ...

这个不是普通的夹子:lol
夹子的上下两个臂是绝缘的,实际上就是4线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是普通的夹子
夹子的上下两个臂是绝缘的,实际上就是4线

强!
谢谢高人指点,长知识了!

网友L(2014-06-10):
我用7107比例法做了成品表头,高性价比,精度不错

网友M:
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