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驱动继电器电路怎么工作的呢?

楼主(2007-09-09):
这是一个驱动磁保持继电器的电路  其中P1.0和P1.1接到单片机上,RLA和RLB接到继电器上  能否具体说下它怎么工作的呢
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上面两个PNP管是典型的双稳态电路

下面两个NPN管是上面两管的负载。下面两管中任一管由单片机控制导通后,两端电压近似为零,使对角的PNP管导通。
有危险的电路。如果单片机程序发生错误,下面两管都给出导通信号,则有一管将被烧毁。

网友B:
单片机上电复位时,考虑过吗?

网友C:
re

这个电路奇怪,有什么优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