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7-09-13):
称重传感器高精度小量程的有哪些呀,型号
精度到0.1克
量程到1千克
 就行,还有就是价格不能太贵
 谢谢啦!!!!!!!!!!!!!

网友A:
用狗狗搜"称重传感器",选"图片"类,会有惊喜的哦

 秤重传感器  承重传感器
查看 称重传感器 的所有网页结果

称重传感器、重量传感器
530 x 506 - 49k - gif
www.vertinfo.com称重传感器、重量传感器、荷重传感器、 ...
450 x 445 - 47k - gif
www.yzm.com.cn称重传感器,重量传感器,荷重传感器, ...
518 x 673 - 78k - gif
www.yzm.com.cnORT-601S型拉力传感器
567 x 454 - 45k - jpg
www.ortkj.com如GX-1型悬臂梁称重传感器。
500 x 260 - 19k - gif
www.go-gddq.com图2.1.5 GX-1型悬臂梁称重传感器
344 x 205 - 9k - jpg
www.go-gddq.com在整个定值分装控制系统中,称重传感器 ...
539 x 303 - 13k - jpg
www.sensor.com.cnScaime 称重传感器AP
612 x 301 - 19k - jpg
www.ca800.com... 生产高精度测力、称重传感器、制造 ...
263 x 300 - 14k
www.he.xinhuanet.comSTC-100Kg拉力式称重传感器
667 x 500 - 70k - jpg
www.nnwk.com称重模块是一种新型的称重元件,它将称 ...
244 x 409 - 21k - jpg
www.khcz.comBK-2F S形测力/称重传感器
503 x 478 - 36k - jpg
www.zidonghua.com.cn称重传感器
1988 x 1436 - 516k - jpg
www.td-sensor.com... 器调节螺旋秤转速,称重传感器实时 ...
484 x 388 - 31k - jpg
www.xintongkeji.comSFT称重传感器
235 x 214 - 30k - gif
www.cetong.comCZL-YB-30系列波纹管式称重传感器
930 x 494 - 63k - jpg
www.qcbjyb.comB-XG型称重传感器
500 x 353 - 24k - jpg
www.goldbell.com高精度称重传感器
600 x 412 - 40k - jpg
www.weiheng.coml 称重传感器:
426 x 453 - 67k - gif
www.qudao.com.cnScaime 称重传感器AL
653 x 383 - 16k - jpg
www.ca800.com

您是不是要找: 秤重传感器  承重传感器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网友:
摩托罗拉 有 这些 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