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是电表产品,现在我得采样不稳,请问有没有什么高

楼主(2007-09-13):
如题,我采的电网电压,现在问题是电压精度在可控范围之内,但是稳定度却是很差,不停的漂移,
我的采用频率是锁相环倍频形成的,送给AD1674,然后ad的转换信号送到单片机,供其读书,
现在的问题是,不管我在0点采数据还是任意时刻采数据,电压漂移现象都存在,请问网友该从何处解决此问题!

网友A:
你若真的在做电表就该用电表专用IC,省钱还精确。

网友B:
找电表解决方案

 相关链接:http://www.google.cn/search?complete=1&hl=zh-CN&q=%E7%94%B5%E8%A1%A8%E8%A7%A3%E5%86%B3%E6%96%B9%E6%A1%88&btnG=Google+%E6%90%9C%E7%B4%A2&meta=&aq=null

网友C:
我们可以支持华东的客户用Microchip的方案做电表

上海立奇,韦广远  MSN  guangyuanwei@yahoo.com.cn

网友D:
我也是做这个的,可惜道行太浅,帮不上忙

网友E(2007-10-22):
AD的基准飘吗?地线干扰严重吗?电源干净吗?

AD的基准飘吗?地线干扰严重吗?电源干净吗?模拟和数字之间有串扰吗?

网友F:
你要测试有效值才对呀

网友G:
我们单位也是做电表的

网友H:
用苡片

用7755好一点

网友I:
用ADE7755专用芯片吧

  刚入行,也有很多东西不懂啊

网友J:
随便说说

原因很多,一时无从说起

还是先看看信号波形吧,就是你运放后输入AD的波形,有问题那直接改电路

如果硬件没问题,再看看其它:

看是否采样同步有问题,也就是你PLL倍频的采样频率是否准确,如果可能,采用软件自适应测频

再看看算法中有无问题,如算法是否合理、量化误差的影响,计算中精度缺失的大小等等,我不知道你漂移有多大,如果不算很大其实可以多周波平滑一下

反正原因很多,仔细看看

网友K(2010-07-27):
我很好奇,你用什么芯片或者电路将50Hz频率综合成采样频率的。
你确定你的是整数倍频么?

网友L(2010-09-09):
做多功能表吧,基准、运放精度等,计算功率非线性也要补偿。

网友M:
推荐你用杭州晶华微的SD3003,内部集成高精度电表ADC和MCU

网友N:
我觉得有可能是三个原因:
1.电压输入的限流电阻。是不是高精度的金属膜电阻。用拆下来。用电吹风吹一下,电阻变化大不大.
2. 采样周期问题。有可能不是整数周期。
3.ADC电压基准。
我觉得第一种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O(2010-10-09):
可以考虑一下ATT7022这个芯片,据我所知很多电表厂家都在用这颗芯片,搭配MSP430的芯片

网友P:
可能的原因很多,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