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电路

楼主(2007-09-14):
求一用运放做交流电压转换为直流电压电路,要求线性好,(电压在1-7V之间)我现在的电路线性度不好,不知什么原因?请教你们,先谢谢!(已传上图,不知有否传上)

网友A:
搜绝对值电路

网友B:
yes!

二楼说的很对,应该用绝对值电路!
绝对值电路也叫精密整流电路,线性很好!

网友:
桥堆 整流

网友C:
精密整流之后再加低通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