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红外线平衡仪用哪种红外传感器合适?

楼主(2007-09-14):
我是一个航模爱好者,在玩电动直升机(电直),可惜我很菜技术不高。
听说有一种叫红外线平衡仪的东西可以接在电直控制侧移和俯仰的舵机上,根据红外线传感器采集到数据判断飞机的姿态进而发出控制信号调整飞机到水平位置。
它依据的原理基本就是:天空的红外辐射比地面小这一条,我想问问大家检测环境中的红外线强度用哪种类型的传感器合适,这个确定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好做了。
但是我对传感器不太熟悉,希望大家多多指点指点!

网友A:
可能这个对你有些难

建议LZ还是练习一下吧,直升机要保证真空速不能为零,否则就会发生尾旋问题,导致坠毁,所以先练习低速悬停,就可以了,

楼主:
不明白你说的空速不能为零。

红外线平衡仪不是我想出来的,国外已经用了很多了,只是国内还没有普及(价格很贵),但原理实在没什么深奥的,唯一需要费精力的就是信号的正确采集和大量的实机测试调试。
国外的产品看封装用的好像是红外线热释电传感器,现在我需要做的就是第一步传感器选型,不能选错类型:)

网友B:
热释电传感器

看那东西,感觉是四个热释电传感器。

指向天空与指向地面的红外能量不同。

飞机平衡了,说明前后感应到的红外热量平衡,左右也平衡了。

电路可能有些窍门,给传感器交流激励才行。

以上只是猜想。。。。。。

楼主:
谢谢啦

我知道的也就是这些,准备按照这个思路去做下去,热释电传感器已经订购,现在准备分析航模上使用的舵机的控制信号,然后用单片机模拟出这个控制信号来。。。。。。。

网友C:
看看人家的东东

这里有些热释红外的相关资料 →  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8458&page=1

自主研发的红外线平衡仪

价格比进口的低许多,功能上一点也不差,仰俯、横滚感度分别可调,而且集成了V尾混控的功能。不需要缓冲器。现在这个自主研发的红外线平衡仪正在测试,外壳也在设计制作中,望需要的朋友激情关注。

下面这段录象很不错的,令人眼馋哦

平衡仪是安装在尾管上的,镜头要垂直于地面

Vidct竟然可以飞得这样随意!!!太不可思义了

这是真实的,绝没作弊

把发射机放在地上
这样竟能持续飞行数分钟之久!

荷塘上的快速航线飞行

倒飞时也同样能自动维持平衡
>> 下载飞行录像(19MB)

楼主:
我就是看过这个东西才激发起DIY的热情的

单片机控制舵机部分已经完成,正在等红外传感器到货,

网友A:
晕,这和飞塞斯纳使用FMC没有什么区别

没有飞行的乐趣了。

楼主:
我想每个人玩航模的水平和追求不一样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航模高手的,这样的平衡仪可以满足那些初学者都玩模型的要求,简化操作,不摔机或少摔机,这样也是不错的一件事。

楼主:
最新动态

现在已经能用单片机控制舵机转动了,单片机接收接收机舵机控制信号的电路在调试中。
前天收到了邮购的红外线传感器,接下来几天就是调理它的信号,到目前进行的还算顺利。

网友C:
不爱说话闷夹子在玩高级的哈,做成了记得贴张照片上来哦

楼主:
谢谢你们关注

现在完成各个分系统的硬件和软件设计,都可行。
下面就是整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