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测示波器的带宽行吗?

楼主(2007-09-16):
现在国产示波器价格很有竞争力,但质量不知道,特别是带宽,我想找一个100M的,测试方法如下:找一个40M的有源晶体,在好的示波器(配1G带宽的有源探头)测得上升沿是1.4ns,大家觉得在100M的普通示波器上应该怎么样才行?根据理论,40M的方波,3次谐波已经为120M,估计应该有不小的衰减了。大家认为这种情况下用一台100M的示波器还能感觉出这是一个方波吗?如果我想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有100M带宽,用33M的有源晶振好还是用40的好或是其他?

网友A:
狂晕

    楼主对示波器带宽是如何定义的可以说是一点不了解了.
    示波器带宽是指一个正弦波信号进入示波器,当信号的幅度衰减到70.7%的时候,这时候正弦信号的频率才是示波器的带宽.
    100M的示波器理论的上升时间是3.5纳秒,比信号的上升时间慢好多,测出来的上升时间肯定比3.5纳秒慢呀.
    100M的示波器测试40M的方波信号基本上看出来的就是基波频率的正弦波了.因为三次谐波都过不去.

    建议楼主先进补示波器的常识,再去选.

网友A:
继续

   可以告诉楼主,国内的示波器目前在实时带宽上基本都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