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耐高压低电阻多选一电子开关集成IC

楼主(2007-09-17):
1、通道耐压交流500V。
2、导通电阻〈1欧姆,隔离电阻〉50M欧姆。
3、8通道以上选一开关。
4、通道控制电平兼容COMS、TTL。
5、工作电压5-10V。
我用于仪器量程选择。哪位高手知道,请告诉我IC型号,何处有售。

网友A:
500V

 500V好像IC做不到吧。ADG406是我用过耐压最高的。

楼主:
哪里有售啊?

哪里有售啊?

楼主:
资料

看了下资料,和CD4051差不多,只好用干簧管了!
哪位仁兄搞过自动测量,推荐一款啊?

网友B:
干簧管一般也不能用于500V

网友C:
交流500v也不是阿猫阿狗继电器所能承受的

50mΩ用IC的很难办到
你可化整为零做,8选1用IC的,500V输出选用适当继电器
一般继电器触点为250VAC,500VAC要找交流接触器或是控制继电器,个头很大的拉
你为什么一定要500V交流,平时不大见到的,一般环境大多为380V交流,是你自已加的富裕量吗?

http://www.relaygz.com/

DC大功率
继电器微动开关半间距
连接器IGBT模块信号
继电器轻触开关冷压端子IC集成电路MOSFET
继电器DIP开关超级继电器功率
继电器船型开关变频器直流接触器固态
继电器DOME开关欠压、过压、相序保护器传感器微型**
继电器开关电源PLC可编程控制器                                  UWB天线                  -->节能继电器磁簧开关真空继电器旋转式警灯军工继电器自保继电器 水工业系列工控产品系列继电器座熔断器 仪表仪器系列熔断体机电产品系列磁保继电器其它类 MOS光电耦合器电子元件微电脑时控开关

网友B:
哈哈,这个表格贴得....

真TMD的乱!

网友C:
俺也搞不懂,怎马贴上来就放大了

这里干簧管有1500V耐压的,不过是直流

楼主:
我用串联

一个耐压不够,我串2个,再不就来3个,可导通电阻也高了去了。市场上如胜利仪表VC90系列自动量程仪表,他的交流耐压做到交流500V,价格只有几十元。不知用的什么电子开关。哪位大哥说说看?

楼主:
另外

为了耐压,曾经考虑继电器+CD4051之类的开关IC,可他的导通电阻较大,5V时有十几欧姆,而且随信号源频率变化而变动。测电压倒无所谓,用比例法测电阻影响就大了。

网友C:
好象是先分压再切换,去这里看看

数字万用表电路图集 352页 5.9M 超星版.part01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22133043484.rar
数字万用表电路图集 352页 5.9M 超星版.part02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22133343243.rar
数字万用表电路图集 352页 5.9M 超星版.part03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22133447416.rar
数字万用表电路图集 352页 5.9M 超星版.part04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2213364511.rar
数字万用表电路图集 352页 5.9M 超星版.part05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22134833969.rar
数字万用表电路图集 352页 5.9M 超星版.part06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22134933371.rar
数字万用表电路图集 352页 5.9M 超星版.part07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221454847.rar
数字万用表电路图集 352页 5.9M 超星版.part08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2214916422.rar
数字万用表电路图集 352页 5.9M 超星版.part09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22141131393.rar
数字万用表电路图集 352页 5.9M 超星版.part10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22141229153.rar
数字万用表电路图集 352页 5.9M 超星版.part11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22141320145.rar
数字万用表电路图集 352页 5.9M 超星版.part12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22141423478.rar
数字万用表电路图集 352页 5.9M 超星版.part13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22141519444.rar
数字万用表电路图集 352页 5.9M 超星版.part14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22141623109.rar
数字万用表电路图集 352页 5.9M 超星版.part15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22141723232.rar
数字万用表电路图集 352页 5.9M 超星版.part16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22141822311.rar
数字万用表电路图集 352页 5.9M 超星版.part17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22141917321.rar
数字万用表电路图集 352页 5.9M 超星版.part18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22142035921.rar
数字万用表电路图集 352页 5.9M 超星版.part19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2214220990.rar
<SMALL><BIG><BIG><BIG><BIG><SMALL>下载后更名为01.rar~19.rar后才能解压</SMALL></BIG></BIG></BIG></BIG></SMALL>

网友D:
21ic 不能贴大文件

限300k,实在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