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你**到最后

楼主(2007-09-20):
很多兄弟想要一台示波器,但那东西的确死贵。于是有想自己做一个简易数字示波器。经过几天的构思,基本结构已经出来了。但目前还要向大家征集意见。
目前的打算:
  单通道,80M采样,10M的带宽,受模拟放大器性能所限,运放的带宽是15M。
  2寸彩色LCD显示,220*176点,虽然小了一点,但这个分辨率跑单路应该够了。
  输入电压范围为正负10V,屏上能显示的最大值为正负8V左右,没有Y轴上的放大缩小功能,因为做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测5V或3.3V的信号,这个值在屏上应该看得清了。
  有上升、下降沿触发,单次触发和外触发。存储深度8K,单次触发可更大
  数据可以通过串口或USB口(目前没有玩过USB,功能保留,希望愿意给大家带点实惠的兄弟帮忙)。这样可以当虚拟仪器,也可以当普通示波器。
-------------------------------------------------------------------
后期可能会把它搞成双通道,每通道80M采样。外加6-8通道简易的逻辑分析仪功能
现在向大家征集:
1.这个速度是否够用?如果不够希望能达多大
2.大家多少时候一定要用双通道?
3.按目前的设计,电子件成本为200多。加上PCB和壳子探头等,打算制成后价格控制在400以内。是否觉得可接受?
4.目前这个USB口还没有定下来,请问大家觉得应该用哪种芯片和什么方式来传数据比较合适?
希望大家能提供意见或技术帮助,回馈电子爱好者!欢迎将意见或建议跟帧。谢谢!

网友A:
在网上当一个虚拟的吧

网上有一个 是 科技大学学生编的程序,用 电脑和声卡做的示波器(免费的)很不错,双踪带**。比简易示波器强。

网友B:
弄台二手电脑,奔3的,上个虚拟的,成本一二百够了

不过这点银子买二手ST16成品示波器也行了
俺6几年用3"示波管做过,纯电子管的.练练手还行.

网友C:
tyw 做过电子管示波器么?

Y轴末级用什么管子?
我搞过一个,末级用两支6P14,带宽大约5MHz。

网友B:
好象不用功放管的,俺那个就用了几只6N1,6J1

今年年初厂里动迁搬家刚扔掉

网友C:
回 tyw

带宽要大,当时只能用功率管,还有用807的呢!

网友D:
807?

是否在頭頂有個角的那種?

网友B:
哈哈,俺也是照无线电杂志上搬的

只能定性看看波形,那时还在交大附中读书,住校只能在无线电小组玩玩,都是休息天啃出来的.现在也已经全部还给老师了拉.
哪象现在的小朋友,都玩上高档次的拉.
说实在,当年做的东东除了留下一点经验,没有一个留下还在用的,东西还是买的好,俺硬硬头皮撑了一台泰克的TDS210,7700大洋,心疼了好一阵哦.

网友C:
回8楼 mangopoon

807国标名FU-7,顶上有屏帽,两支甲乙类推挽音频放大可以输出80W。
插队时曾给生产大队用四支807做150W扩音机,变压器都是拿在手里绕的。

网友B:
看来不"买帐"不行,哈哈,那段时期的经历是多么相似

俺68年进崇明前进农场,69年与贫宣队换工,去马桥公社11大队接受再教育(其实那些农民觉悟远比俺们低下.)帮大队书记做了一只200W扩音机,趁机回上海混了二个月.用的也是807哦.哈哈,一技之长竞用来换假期了,有辱斯文哦,晕

网友C:
我也是68年去内蒙插队,69年冬天做的那台扩音机。
相似得厉害呀,年份都是一样的。

网友E:
40年了!

40年..

网友D:
當年合幾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同學仔,放學後到舊料灘買了個 807,再加幾個其它的管子,用掃把棍做模绕線圈,做了個am發射機,試機時把附近幾座樓的收音機都干擾得吱吱怪叫.

网友C:
楼上 mangopoon

从字句中看,贵地是香港?

网友D:
是的.

舊料灘在廣東道及鴨寮街.

网友F:
建议楼主不要放显示屏上去,

直接输出VGA信号,或者合成视频信号。

网友B: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

悠悠岁月,漫漫人生,弹指一挥间,四十余载过去。
转眼俺们都成了白头翁了,哈哈

网友F:
下面是ZMLAB.COM网友做的示波器的说明,

下面是ZMLAB.COM网友做的示波器的说明。
顺便说下,作者原为中山大学的某教师(应该是退休了的),为人正直,专业水准相当高,当时有自己的开发团队。 当时(2005年)我特意跑到中大去现场看过这个示波器,其操作界面,触发方式等可以说是相当专业。缺点就是带宽太窄了。 好久未联系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可好。。。
---------------------------------------------------------------------
电视数字存储示波器附带函数发生器
性能特点:
-- 两个独立的垂直通道,模拟频带0 - 200KHz
-- 耦合方式包括 DC/AC
-- 最高实时取样率400KSPS,精度8Bit
-- 水平时基范围:10m(分)/Div - 10μs/Div
-- 触发方式包括自动、正常和单次,十分有利于捕捉非周期、单次和瞬间的信号
-- 触发源可选为通道 A、通道 B、外部或市电
-- 触发边沿、触发电平及触发位置可调
-- 可观测触发之前的信号波形(负延迟)
-- 可随时冻结波形显示(HOLD功能)并前后移动观察
-- 可输出正弦波、方波、锯齿波和三角波
-- 输出频率可从0.001Hz到300KHz用数字精确设定
-- 设置精度为 1Hz 或 1ms
-- 输出幅度和偏移可调
-- 屏幕显示清晰明了、界面专业
-- 所有操作均通过两个编码开关进行,直观便利
-- 高可靠,低成本,便携带

应用:
-- 各种低频信号、慢变信号的测量记录
-- 电子爱好者实验制作
-- 电子职业学校学生实验
-- 大屏幕电子教学
-- 音响有关测量,如频响特性、波形失真等
-- 工频有关测量,如捕捉电器开关瞬间的电流电压波形

网友F:
zmlab.com应该和老T叔,还有maychang大侠

是同一个年龄阶段的,至少我发现很多观点你们都是差不多的。

楼主:
偶也是受害者

TMD老美把东西卖那么贵,今天我把泰克220给拆了,那里边的东西真是少啊。但它却敢卖给你卖8000+大洋,里边有一小块电路板,就在探头的同轴连接器下方,长度约10cm,宽8cm的样子。上面有屏蔽的东西,看不见里边的元件是什么型号。另外还有一块PCB,是供电的,剩下的就是屏和面板了。我在大学时就想买一台示波器了,但一看价格,二手的都要1000多,本以为毕业后可以买的,但毕业后的工资也就是1000多一个月,于是希望被彻底打碎了。经过几天的努力,自己痛下决定买了一台100M的。我想必定还有人有我当时那种感受,于是打算做一个简单的。哪怕只有5M或10M,那也能解决一部分问题。

网友B:
5M或10M.. 跟泰克220是不好搭脉滴,那是如虎添翼的感觉哦

楼主:
CPLD已经开始写了

CPLD作为核心器件,完成触发、将多个波形对齐,与单片机通信接口。现在还没能找到合适的显示屏,所以不知道要不要用CPLD做LCD的扫描电路。

网友G:


网友H:
本周电子报上出现了一款示波器广告

彩屏的,20M带宽,采样率80m

猜猜多少钱?

网友I:
900元~~

建议大家等等看今年电赛示波器题的结果,看看他们做的什么样子

网友J:
这东西我们早就做出来,还不错

呵呵。这东西我们也做出来了,不过现在有点商业化了。。。
http://mgf006.21ic.org

楼主:
把价格说说啊

希望不要很高,学生时代是穷的
不过我已经买了示波器了。呵呵

网友K(2008-07-17):
楼主的示波器进展如何了?

楼主的示波器进展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