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10-05):
最近见过一测微电机仪器、通电就显转速、电流。电压可调。3`6V那种电机,那位高人解释一下原理。谢

网友A:
1,直流电机是通过测直流电流波形中的基波频率,在根据换向片数,转速可计算出来.

2,交流异步电机,由于转子转速和同步转速间存在转差率,电流也会作周期性的变化,测出这个变化的周期,根据电网频率和电机极对数,计算出转速来.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谢谢

请问有没有相关书籍推荐一下

网友B:
部件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