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需要单独供电么?

楼主(2007-10-10):
一个4-20ma的检测电路,前级用AD624仪用放大器进行处理,然后接一射随器,再经过一次有源二阶butterworth滤波,此时得到的电压进入ADC。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前级处理电路和ADC需要分别供电么。我的供电使用的是金升阳的DC/DC电源模块,也就是说是否有必要为ADC单独使用一个电源(用的金升阳的IF2405SW75,号称精度较高,纹波较少)?

大家一般的做法是什么样的呢??

用两个独立的电源,信号是否直接接入ADC即可?他们之间的地线不需要连在一起么?

网友A:
地线一定要连一块

电势一定要相等
而且独立供电,一般来说是通过串联磁珠或电阻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