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和泰克示波器应该选谁?价格20K以下的。

楼主(2007-10-11):
以前看过这里一个贴子(没找到了)是安捷伦写的与泰克的比较,好像安捷伦的很强
但偶又搜到泰克写的与安捷伦的比较,好像泰克又比较强,晕死!
http://www2.tek.com/cnweb/products/oscilloscopes/industry_comp.html

网友A:
TEK好

  不用比20K以下价格的,不用说是TEK好,因为AGILENT就没有这样价格的机器.

网友B:
泰克60M的7700元

网友C:
我用54622

8K一个

楼主:
知道了,多谢各位!3楼比较到位,呵呵.

引用 网友A:
电测仪表 ←返回版面

3楼: TEK好

  不用比20K以下价格的,不用说是TEK好,因为AGILENT就没有这样价格的机器.

网友A:
呵呵

   谢谢楼主表扬.
   5楼的54622示波器肯定是二手的,不然没有那个价格的.

网友D:
泰克的跟安捷伦不是一个级别的

如果你是高级用户的话

网友A:
不要

  9楼你说话未免太武断了
  客观的说AGILENT的示波器和TEK的各有特点.

楼主:
哈,楼上两位,不是一个价格还有什么好比的啊

网友E:
差不多!

安的屏幕显示速度较快,泰的测量功能较多。20K以下买普原的比较好。其实20K以下的安器是普代工的

网友F:
感觉tek的新示波器显示慢。

  最好用还是单色的早期tds210,后来的1002,还有彩色的,感觉屏幕反映很慢,用着很不舒服。

楼主:
普原是哪儿的?俺没听过啊,嘿嘿!

网友G:
楼上

楼上不知道普源?
北京的,国内做示波器象样的就是他了。后起之秀,听说是几个大学生搞的。

网友H(2007-12-04):
大家选示波器只看价格,不看带宽么?

网友I:
选力科吧

跟力科比,安捷伦和泰克都是二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