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的冷端该怎么处理?

楼主(2007-10-15):
   我大四,现在仿做一个汽车万用表,模仿fluke78.他的温度测量使用了热电偶,教科书上讲冷端温度要恒定为0摄氏度,但是fluke78型表的电路没有让冷端恒定为0度的措施,而是采取了加了一个参考端,设置在表内部,用一个LM35来获得参考端温度,然后结合热电偶和参考端来获得要测量的温度。那这样的方案怎么实现?查找表要很多了?因为参考端应该温度经常不同。小弟实在想不透,还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实际上所有热电偶使用时冷端都是环境温度

将冷端温度测量出来再根据热电偶电动势和冷端温度计算。
如果嫌表格的体积太大,可以用查表线性内插方式计算。

楼主:
多谢

 多谢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