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路测量问题

楼主(2007-10-16):
市电给灯供电,我要通过电路自动检测灯是否损坏,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检查该支路中是否有电流,行不行?

网友B:
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

使用继电器.
如果灯泡所在支路没问题,继电器得电.此时在你那里的用于测试的灯泡由于继电开关闭合亮了.反之

网友C:
楼上的是好办法

但继电器的线圈参数要根据灯泡功率的大小选配,灯泡的参数不能随意更改.

网友B:
竟然有人说我说的是好办法!玩笑开大了,闪人!!!

网友D:
灯泡功率多大?

网友E:
二楼办法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