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温控仪表继电器抖动如何处理?

楼主(2007-10-17):
用7107芯片制作的温控器在温度达到设定时,继电器吸合后马上断开,这样持续几秒钟,请教如何处理成温度达到设定时,继电器就保持在吸合状态。
谢谢!

网友A:
加一点点正反馈,即滞回。

网友B:
7107有设定功能吗?贴电路才能分析

网友C:
加延时回路或反馈

加延时回路或反馈

楼主:
对不起没有说清楚

是一块成品表,表里面有一个8脚IC,是NEC的 C258,另有一个7脚的塑封块不知是何物。

网友D:
加电容

加电容

网友E:
是这样吗?

大家给看看是这样吗?

网友:
继电器加自保

网友F(2007-11-24):
2楼的说法是比较正确的!

在老三型仪表中,这种问题都是增加滞回来解决!!

网友G:
8楼的图,说明不了问题

关键是基极的信号如何。

00说得没错:有点滞回关系。不要太灵敏了。

网友H:
在三极管基极与+12VP之间加大电容增大控制阻尼。

网友I:
是要一直保持吸合还是只要吸合久一点?

要一直保持在吸合的话就用双刀继电器加个自锁即可

网友I:
如果要吸合时间长一点,那么加点滞回或继电器上并个电容

网友J(2011-07-16):
1、检查继电器吸合时的供电电压是否正确
2、检查继电器吸合/释放电压是否合格
3、比较器加适当的反馈,使输出有一定的回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