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二线制数字显示表头的设计方法讨论

楼主(2007-10-18):
   最近在做一个4~20ma数显表头的设计,方案:LCD 显示;LED显示,其它问题都好解决,但LED功耗问题比较头痛,用LED显示比较常用,在任何光线下都能看清楚。单片机我用了C8051F的低功耗,但LED驱动和想让功耗降低到2.5ma,确实比较难点。希望大家讨论下,给个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不用那么麻烦!

用专用电路!

网友A:
用专用电路!

用专用电路!

网友B:
你是不是要做回路供电的?

就是不要外接电源?只从4-20ma线上取电 ?

会这个的人不多,技术上不难,一点就通。低功耗是关键问题。 单片机可做,专用电路也可以。

我现在的水平是 压降2.2v,点亮4位 8段的led数码显示,也就是说整个显示表头功耗在8毫瓦以下。 如果是lcd,则压降可在0.5以下。

网友C:
yes,提示几个字可能你就懂了。

网友A:
怎么降低功耗?

4楼,怎么降低功耗?轮显吗?

网友D(2007-12-24):
闪烁显示吧,或者从高电压小电流取电,变为低电压大电流

网友E:
选择合理的限流电阻

LED的压降在1.6V左右,选择合适的限流电阻就可以了

一段LED电流限制在0.4mA,那么7段的话就是2.8mA.

用动态扫描的方法就可以了

网友F:
长见识

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