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问题

楼主(2007-10-20):
我看见一些示波器的技术指标上写着“带宽:DC-10MHz(-3dB)”,感觉奇怪,首先DC不是直流吗?直流也有频率的吗?其次示波器的带宽就只有10MHz吗?这样不是太少了吗?感觉平时用的普通的那些都不只啊,费解,请大家指点一下迷津,谢谢

网友A:
低档次的只不过这点水平,如ST16

还有更差的,电子管示波器325. 2MHz/单通道/电子管. 体积:24×10×27 cm. 厂家:上海. 频带宽度:DC-2MHz 灵敏度:≤50mVp-p/cm 示波管:8cm

楼主:
但是……

我还没明白“DC-10MHz”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不是“AC-10MHz”?DC有频率的吗?

网友B:
直流有频率的

纯直流的频率为零。

网友C:
.

可以这样理解,带宽是从直流(DC)到交流10Mhz

网友D:
总结

   4楼挺滑稽的
   5楼挺正确的
  带宽就是在输入的正弦信号幅度下降3dB频率.

楼主:
明白

谢谢大家

网友B:
楼上误矣

10MHz是增益下降3db频率,此频率下并不满足测量精度。

网友E:
以前有台325

89年上无21厂产全新出口机,沦落到200元/台,后来送人了。

网友F:
我要说两句

我要说两句:1、示波器是幅频特性测量仪器,指标中DC-10MHz是标示输入测量的频率范围,在此范围内,示波器出入通道的幅频特性本身下降3db.
 2、关于直流还是交流,电工原理已经说清楚了,有严格的定义。
3、前两条联合起来,就可以理解示波器的输入通道的指标含义了。

网友G(2007-11-21):
我晕...这里的“-”是表示“至”的意思,

“DC-10M”表示从直流至10MHz之间的范围,而不是楼主所理解的“:”。

网友H:
这都不能理解吗?

网友I:
呵,我觉得00说得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