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复费率电表芯片的模拟前端通常使用的方案和成本?

楼主(2007-10-21):
    公司干硬件的兄弟走了,临时被抓去干硬件,老板要求我对目前的集中复费率电表芯片的模拟前端使用的方案、成本、优劣进行评估,以便在下一代集抄系统中使用!
    我以前没怎么做过这一部分的工作,知道主要是用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锰铜片电阻分压器的方式来实现,不知那位兄弟能解释一下这几种方案的技术及成本优劣?
    我们用的是ADI和矩力的电度表芯片,也有部分晓程公司的!
    多谢各位朋友!

网友A:
我是做集抄的但是我水平不行!!

网友B:
安全可靠: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

底成本:锰铜片电阻分压器。

一般是:单相用锰铜片电阻分流分压器,3相才用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