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WM电机调速,用串电阻的方法检测电流

楼主(2007-10-23):
采样到的电流怎么样和电机的速度挂上呢?n=(U-IR)/K,但相同转速下,带负载与不带负载的电流是不一样的,这时候怎么用电流控制来恒速呢?想不明白。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测电流检测转速的方法不可取,没有准确性

老老实实加测速机构吧

楼主:
测试机构也有的

但各方面限制,在低速的时候表现不理想

网友B:
用测量电流的方法来确定转速就更糟糕

网友C:
要需要这个电流环的,否则系统调速性能不好。

要需要这个电流环的,否则系统调速性能不好

楼主:
请教,

用这种方法测量电流得到是电流的最大值还是平均值呢?我觉得在PWM为高的时候测电流,得到的应该是最大值吧,这个值乘当前占空比就是当前值吗?我有些晕,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