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 4—20mA Pt100 三线制带线路补偿(附图)

楼主(2007-10-28):
我最近想做一个仪表输入信号为:电流  4—20mA,  Pt100(三线制带线路补偿),其实我不懂,我去查了写资料,现在还是不懂。在一本书上面给的三线制是这样定义的:(如下图因该是慧斯特电桥吧)
我对应我一个参考原理图上面怎么也想不通。一路是地,一路是信号,还有一路是温度补偿。再对应我参考原理图,一路是接:地(没问题的),两路都是接4051(分别接两组) 。。。。。。。。。
各位朋友,给我点提示,想了好几天都没弄清楚。。。。
这三线制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如果我想读他的电流信号,我应该怎么接?(我了解的的一般都是iv 变换 再AD ),那个温度补偿的线到底接到哪里呢?。。。。。

网友A:
Pt100

三线制Pt100:
要求引出的三根导线截面积和长度均相同,测量铂电阻的电路一般是不平衡电桥,铂电阻作为电桥的一个桥臂电阻,将导线一根接到电桥的电源端,其余两根分别接到铂电阻所在的桥臂及与其相邻的桥臂上,当桥路平衡时,导线电阻的变化对测量结果没有任何影响,这样就消除了导线线路电阻带来的测量误差,但是必须为全等臂电桥,否则不可能完全消除导线电阻的影响。采用三线制会大大减小导线电阻带来的附加误差,工业上一般都采用三线制接法。

楼主:
可不可以再讲的具体点的啊

导线一根接到电桥的电源端(),其余两根分别接到铂电阻所在的桥臂及与其相邻的桥臂上。这对于电压信号可能我还了解点。
是不是下面用红线画的这三个呢?(真不好意思)

如果考虑到,信号是通过变送器出来的4-20mA信号呢?还是一根线是变送器出来的电源?(一般24V或0v?),还有一根是含有4-20mA的信号的,第三根呢,,温度补偿?这根线接入仪表怎么处理?

网友A:
2、3、4线制。

概念上搞清楚先,Pt100是信号来源,分为2、3、4线制3种方式;2线制就是当电阻一样使用;3线制就是上面说的接法;4线制是把Pt100每段各接2跟线接入电路;其中2线制由于引线电阻引起的电阻较大,4线制需要单片机计算消除导线影响,3限制模拟运用比较方便;当然是4线制精度最高了。

4-20mA是你产品的输出信号,输出信号可以采用2、3、4线制,至于用哪一中就看你电路的设计了;一般2线制就是1线接电源1线接地,电流表可以串在电源线里也可以串在接地线里;3线制一般采用1线接电源,1线接地,1线经过电流表接地(此线为4-20mA);4线制就简单了,1电源、1地、另2线接电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