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测量整流桥输出电压结果是有效值还是平均值

楼主(2007-10-30):
各位:
    有两个问题:1.现在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整流桥的输出电压,输出端电压是直流脉动的波形,如果用万用表来测量,所得结果应该是这个脉动电压的有效值还是平均值?我记得用万用表测量交流量应该是有效值,因为理想正弦的话,平均值是零,那么直流脉动量呢?
    2.此外,为什么输出电压有时反倒比输入交流量还大呢?
谢谢各位!

网友A:
普通万用表的直流档测量到的就是平均值.

输出电压如果接了滤波电容的话,整流后就是峰值了,当然比有效值大。

网友B:
万用表测量交流出来的结果,是平均值,但按照有效值显示。测量直流,测出的是平均值。
输出直流有可能比交流有效值大,这要看你用什么滤波电路以及负载大小。

楼主:
如何选择这个电容

谢谢这位同仁,加电容后的确能够提高输出的电压,那除了耐压要求外,如何选择这个电容能够尽量提高平均电压呢?

网友A:
尽量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