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谱分析……

楼主(2007-11-08):
弱弱问个问题,
频谱分析仪上的图象为频谱还是功率谱?

网友A:
功率频率谱

是功率在频率上谱线,也可以切换成电压在频率上谱线.

网友B:
通常横坐标是频率值,纵坐标是对应该频率下的幅度值

网友C:
通常是功率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