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ICL7107做过20V的数字电压表?

楼主(2007-11-10):
有谁用ICL7107做过20V的数字电压表过

技术交流一下吗
芯片外围的参数是多少的呀?

我也做了,外围是电容224、472、4700K
电源电压对了+5V
参考电压26脚-3.2V不知道对不对(我在网上查资料是说对的)
可就没有电压显示
就不知道为什么呢?

是不是电路还有其他不对的
有电路原理图的可以进我邮箱吗?在这谢谢先了

网友A:
用电阻分压嘛

我是这么做的,量程0~19.99不知道你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楼主:
回复shiqianwei

回复shiqianwei:就是量程0~19.99V,输入的电流也可能0~500mA
                能显示出输入电压,其他我也没有了,也不懂再有什么要
               求的了
谢谢shiqianwei,帮我看看,我这样的电路参数对不对呀,还有哪里需要改进的,请给指点指点,小生在此拜谢了

网友B(2007-12-21):
看看是不是数码管的问题

应该用的是共阳的数码管,看看你的对不对,一般都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