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TLC2543的AD片子的?

楼主(2007-11-11):
数据采样进来很不稳定.是前端没有做好还是片子不行?

网友A:
片子还可以呀,我没有遇到过这情况。

   是否干扰太大或者别的怎么原因。前端电路贴出来看看。

网友B:
你的参考基准是什么?

按照要求做的么?采用什么基准源?

网友C:
上拉电阻没有或太大

网友D(2007-12-25):
我用这个片子很稳定

一个字的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