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多功能表,ATT7022B软件校表问题请教!

楼主(2007-11-12):
ATT7022B的使用手册上在做软件校表时分为比差校正和角差校正,分别要求负载功率因数在1.0和0.5L,如果分段校正,电流也可调。
问题是:要满足上述要求就得有一个功率因数和电流可调的负载,找了很就都没找到这样的负载,请用过这个芯片做过电表或多功能能表的牛人推荐一下,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A:
是需要一个满足这样要求的功率源吧

楼主:
对,功率源也应该可以!

网友B:
软件问题

我这里有多功能电能表的调表软件,是通过软件调节芯片的 BASE和相位。

楼主:
To:ls

即使有调表软件也得要有标准功率源或负载参考啊。我的也是软件校表,我是想找这样的功率源或负载。

网友C:
kao

买个表台

网友D:
呵呵,做个校表台

网友E:
买个校表台吧!

买个校表台吧!
LS的居然让LZ自己做?难度太大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我想买个功率源就行了

网友F:
标准功率源+标准表

楼主(2007-12-12):
标准功率源输出都是标准的信号了,是否就可以不要标准表

网友G:
不要标准表怎么出误差?

源+表,缺一不可,源和表的精度都影响被测表的精度

网友D(2008-03-29):
以源校表

以源校表,源做好了就可以不用表

楼主:
同意ls,哪个公司的功率源较好,用过的请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H(2009-08-26):
我也想做个电能表,是否我们能合作么

网友I(2009-12-09):
能不能把较表软件共享一下,互相学习,正在搞att7022这个芯片

楼主:
晕,这么老帖顶上来了,俺这个表都卖了几K只了:lol
ls,俺没校表软件,直接在仪表上校正的...

网友I:
在仪表上校正的,ATT7022不是的软件较表的吗?

楼主:
是软件校表,根据校表步骤及要求,我直接在仪表上设计校表菜单的...

网友I:
这么牛啊,真是佩服啊,我暂时做不到那样啊:(

能把7022初始化以及与cpu通讯的那部分借鉴一下吗,不胜感激

xiaosa_k1@sina.com

网友J:
必须得有标准表啊,那样的表调出来也不准啊

网友K(2010-01-28):
专业做电力仪表的哪能没有源和标准表
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