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先进的电容测试仪有没有市场,请各位高手发言

楼主(2007-11-12):
本人最近在家研发了一个当前全球性能最先进,操作最方便的电容容量测试仪,类似于胜利电子的6013数字电容表,价格会在100~200元之间,不知道它的市场如何,所以本人很想听听各位同行的高见。如果有人能把胜利或华谊之类6013数字电容表的市场应用领域和一年的市场销售总量讲出来,我会在我的产品一旦小批量量产后寄个产品免费送给他。

它的主要特性如下:
1、自动放电,耐压300v。不会像市场上的电容表那样一碰上高压就烧掉,或者采用机械开关进行人为放电后再测量。
2、可用表棒测量,测量范围可达3pf~20mf,pf级测量精度可达0.5%,uf级可达2%的精度。
3、自动量程。
4、自动开关机功能。

网友A:
能测esr吗

楼主:
电容测试仪的补充

还可以进行板上电容的在致测试,精度在10%左右。

楼主:
不能测esr,只能测容值

网友A:
那就没什么特别了

分辨率不算什么,精度取决与基准器件

给圈圈200块,估计他也能做出来,哈哈

楼主:
容易吗?

能耐300V高压,能用表棒测量,而且高精度的测量仪,当前市场上有吗?电容表已经几十年了都没有类似的产品。

呵呵,绝对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网友B:
请教一下表棒怎么测3pF

不太明白,用了什么高科技嘛,表棒都不知道有多少PF的分布电容值呢。还说世界最好!不怕人笑话!

楼主:
没错,表棒本身有几十~几百PF的电容,这正是设计难点

   8 楼讲得相当对,表棒本身有电容,当人体接近表棒时,会产生几十pf~几百pf的感应电容,而且这些电容值都是不确定性,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市场上没有哪家的电容表能用表棒测量保证到pf级精度。
   事实上,当你要再做耐高压电路,如果仅仅是选择耐高压的放电管或放电元器件设计电路,这些元器件工作时本身的电容变化会比较大,要做到PF级那是相当地难。

网友C:
我们这里用电桥测的,使用四条屏蔽线,校0之后,

线的影响就很小了。

网友D:
回楼主

既然如此先进,应该有市场。
但是,设计出电路是一回事,赚到钞票是另一回事。

楼主:
关于电桥测量

10楼说得对,用电桥可以测得比较精确,但是电桥要用4条屏蔽线,而且需手动校0,所以测量不方便。同时,高精度的电桥一般也比较贵。

我的这款产品是便携式电容测试仪。

关于市场我也去调查过一番,好像是电容测试仪市场总量不大(从数量来讲),这也是我一直想听听大家意见,然后决定要不要将其产业化。

网友E:
6013出厂大概50到80

先算算你的表有没有价格优势。市场容量比较小,最大的一块是三位半的多用表,上面的电容档足够应付大多数应用。从你的能自动转换量程成本应不低以30,再加上开模等费用,如果单做这一款的话三年看能不能产生利润。我以前也打算做表,后来在股市上亏了没钱就放弃了

网友C:
作为仪表来说,比较精确的测量电容的需求好象比较少

楼主:
价格是有优势的,但不确定市场总量究竟有多大

这个方案是一款采用了个人的独特的芯片设计技术,和软件算法,经过全方位的市场调查,与市场上测量精度与范围类似的6013电容表相比,成本可以做得比它们低。但是唯一不清楚国内的6013表(包括所有生产6013厂商)一年的市场销售总量究竟有多大。如果市场总量真的很小,再考虑到别的厂家已有市场品牌的原因,虽然你的产品做得很好,也有可能在近1~2年之内无法获取投资回报。如果3年之后才能获取投资回报,由于技术日异革新的原因,也许3年之后出现新的产品,那就会大大增加投资风险。

所以,如果有非常了解数字电容表市场总量方面的哥们,请告诉我国内一年的数字电容表市场总量究竟有多大。

网友F:
仪表类的东西本身就销量小,要求高

除非做的很好或很有优势,不然要抢占市场谈何容易啊?

我N年前设计了个低频率,自动量程的微型示波器,准备当中高档万用表卖,
后来都放弃了

网友E:
帮你问了一下车间

我们做的少,按每年1000台算,再乘以10到20倍大约就是国内年产量了,不过大部分是出口哟。出口一般要做CE之类,这中间还要投入一些费用。建议你先做万用表,这个量大,带着做这款表看能不能杀出一条路。总体来说做仪表比一般工业品利润高,产品换代周期长,比较好做

楼主:
17楼的哥们,你们公司也做电容表吗?

我想知道你们公司是否也做电容表吗?
如果也做电容表,是否便携式那种,还是台式那种?如果是台式,你们一年1000台是有机会的。
据我调查后所了解到,国内某家手持式仪表仪器公司一年生产6013数字电容表有5万台左右,而且它的整个市场占有率不算很高,大约20%左右。所以,国内一年数字电容表的出货量大约在25万台左右。
当然,上面的信息是我所了解到的,但是我无法确认这是否属实。这是我为什么想问问相关的人士。

万用表投资大,现在基本上用的都是intensil方案,单一的ASIC芯片方案,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也是为什么国内的万用表便宜的原因,竞争激烈。

当前不管什么产品,如果你是后来者,你要么有资金优势,要么在技术上要有所突破,创新,说白点就是看家本领,方能立家啊!

网友G:
我们也做,是便携式的6013

国内最大的是华仪,一年也不可能有5万台6013出货。我们公司在同行业中中等偏上,我上面的估计偏差不会太大。你调查的一年生产5万台我想别人骗你的成分比较大,电容表在一个万用表厂家的生产量中百分之一的产量都没有,5W*100=500W,国内这样大的公司少,我们加上温湿度,钳表,转速表,测距仪,探测仪年生产才50W左右

楼主:
非常谢谢LXLPE会员

谢谢!按照我开始的承诺,如果这款产品一旦决定产业化后进入小批量量产,我会给你免费寄一个给你。
如果你觉得有必要,可以发个EMAIL给我:axh0699@sina.com.cn,以便我将来联系你。

网友E:
胜利的表在国内做的不错

开发出来后每年保证用量2万台应该可以,你可以先跟他签3到5年的合同。他说让你开发到量产的程度可能是你所做的表成本太高,如果你有信心能把精度和成本都做好,我想应该可以做的。现在有两款芯片也可以做到电容档自动转换量程,能测到mF级,但pF级不行,价格分别是20多和40多,但光做电容表比较浪费。提醒你一下,胜利有几个老板,听说相互之间关系不太好

网友H:
这东西就看推广了.

其实需求很大的

网友I:
问一下楼主,不放电可以测量吗?

问一下楼主,不放电可以测量吗?就是说在测量时,在电容的两端一直加个电压,在5V左右吧。

楼主:
23楼回复

不能通电测试,

网友J:
天那

100到200元?  我们公司一个测L,C,R的仪器就要上万了,这个好像相差太大了么?

网友K:
量,单靠这个吃饭可能比较困难吧

 按照17楼的算法,每年最多2万台,一台卖50-80,毛利就算是50元,才100万,呵呵,可能连管理费都不够哦

网友L:
技术转让

你的开发的电容测试仪,在投资上花费比较大,两年之内没有利涧,不如较让给生产仪表公司,提成一台只要一元,或产品转让要个开发费,这样你又方便又不用投资.

楼主:
一台提一元?

一台提一元,太便宜仪表生产厂商,那中国技术还能发展,还有人搞创新?
当然如果要做这个产品,我们会考虑做系列产品开发,以这个作为品牌的拳头产品,但不指望这个赚多少钱

网友M:
建议增加电容的损耗,漏电,ESR等测试功能,

测PF的小电容建议用座子,把电容插进去测试,没有谁愿意拿着表笔去测那么小个头的电容.如果是贴片的,建议做个什么座子,再把电容放上去测。

网友N:
LZ,BOSS也不是那么好做的,

该让别人挣的还是要给,

楼主:
29楼建议提得好

我准备做成镊子型量表。这样以测贴片为主,插件也能测。呵呵。

网友M:
呵呵,还有一样很关键,

你有没有生产平台?如果没有地方生产,你就是能够设计个高精度的LCR出来也没办批量化。

网友B:
建议提高测量范围,到0.1pF

现在wifi技术发展很快。很多电容就是10pF-0.5pF,要是都能测的话还是可以占领这部分市场。

网友O:
0.1pF到3999F,

0.1pF到3999F,呵呵,要求3~5秒内得到精确0.1%读数.HOW?这才是真正优势的电容表.
不过电容表一般销售量不大,远不如万用表钳表好卖,甚至不如兆欧表的销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