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习单片机问题

楼主(2007-11-14):
我现在在学单片机,学了两个多月了,但现在书上的课后的练习里实例里面的程序还不会编写,这种情况是不是很不正常?另外,我现在学的是汇编语言,但外面都用的是C,这样的话,会不会和外面对不上口?

网友A:
建议买个实验板自己折腾吧

网友B:
程序不要自己编,多看别人怎么写,看懂会修改就行

还有
买个实验板,才能学得快;
转学c,汇编的路太窄

楼主:

谢谢!

楼主:
求学习单片机用C编程序的软件

现在学习单片机用C编程序的软件不知哪一个好用,感到很迷茫
不知外面现在用什么软件?

网友C:
将军

用KEIL吧,学好单片机的原理,C语言编程可以迟点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