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92干扰问题

楼主(2007-11-15):
各位,我在用AD7792做测温,其设置方法与AD7705相同。我的板子通过一个控制板以I/0方式驱动15寸的液晶,液晶还有一个背光板。现在的问题是:

1、液晶的背光板上电,我的板子不与液晶控制板相连,但在液晶附近,AD转换的结果受到干扰,大幅变化,也不稳定。

2、液晶的背光板上电,我的板子与液晶控制板相连,AD7792不工作。

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把大地连到我的板子上就一切正常了!!

另外,ad7792与MCU之间加了光藕,各自单独供电。
液晶控制板与我的板子共地共电源。

怎么解决这个干扰问题呢?

我打算在我的板子与液晶控制板之间加光藕,各自供电。但第一种情况的干扰估计还有。。。。。。

网友A:
RE:干扰

我也遇到液晶对AD的干扰:
可能是液晶控制器一般有几十K扫描频率,发射电磁场干扰,但大于3,4CM干扰就基本没了;
   解决:液晶周围加金属隔离板,数字地模拟地分开并加磁珠;
背光板问题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吧.

楼主:
re

郁闷啊,
数字地(数字部分只有MCU)和模拟地(模拟部分只有AD7792这个片子)已经分开了,并且各自供电,光藕隔离。

液晶控制板一接到MCU部分的插座上,AD就不工作了。。。。

网友A:
不是MCU的问题吗?

液晶控制板一接到MCU部分的插座上,AD就不工作了。。。。
如何验证是AD不工作了,而不是MCU的问题?

楼主:
我认为不是MCU的问题

量了AD7792的clk,Dout,Din都有MCU发送过来的正常波形,与无干扰前没有区别.
这个片子正常工作时会有恒流源输出,连了一个电阻以提供参考电压。
出问题的时候我量这个参考电压没有值,也就是恒流源没有输出,所以我认为AD7792没有工作,但是此时MCU通过光藕送过来的clk等都是正常的时候一样。

另外,如果把示波器的地接到AD部分电路的地上,AD7792会工作,很奇怪。
所以,我在示波器与其电源之间加了一个隔离变压器,这样量的AD7792的CLK等引脚。

网友A:
试一试

有病乱投医,试一试:
1,加延时,降一下时序
2, CLK等适当加下拉

网友B(2013-01-14):
ad7792和ad7793都有这个问题,容易被感染。加屏蔽试一试是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