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隔离多点数据采集系统开发,有没有人愿意帮助开发,酬

楼主(2007-11-22):
    我要做一个产品老化测试台,本人对软硬件只是粗知一二,但项目有时间要求,我自己的能力可能无法满足,现征求高手(还得有时间)帮忙开发。

    总共有90个产品需要同时测试。所测每个产品有三个电压采集量,5~18伏左右,精度0.1V;一个温度量采集,-20度到80度,精度1.5度。

    每个测试点一块PCB,硬件部分大致设想用一个AVR单片机,NTC测温,一个CAN控制器,两个6N137光耦,一个CAN驱动器。
    对了,还有上位机,也用单片机做吧,要求用按键轮询各测点(12864液晶显示),有测点超限时立即告警。

网友A:
用按键轮询?这个速度还用CAN吗?感觉485就够了

网友B:
我可以帮你开发,有意思可以给我邮件或电话.

我刚做完一个数据采集项目,项目情况如下:
1.用于压力检测,精度达到0.3%
2.AVR单片机
3.12864LCD中文显示
4.MODBUS通讯协议,RS485通讯接口
5.数据存储功能
6.极低功耗
7.上位机管理软件,VB+Access

另外,本人目前出于待业修整期,有充足的时间完成工项目.

如有需要请电:13075637263

网友B:
还有一张图片没有显示出来

这是本地数据显示

网友C:
凑热闹(不接项目)

网友D:
恢复

我在2000年就做过CAN总线数据采集项目

网友E:
用串口足够了,用can浪费了

网友F(2008-01-31):
我单位刚刚开发出一套记录仪与此相似!

我们是用PIC18F258,自带CAN通讯,很可靠。建议你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