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PID控温仪了解的进!!!

楼主(2007-11-23):
最近接触到一个设备,它是一个箱体,要求可以设定温度,并恒温.加热采用的是干式加热器.
目前的故障是:如是设定的温度是65度.当加热到63度左右的时候.会间断的加热,防止热惯性.当达到65度的时候应该不加热拉,可是它还在间断的加热,加热灯一闪一闪的,使它的温度超过拉报警值68度.
看了很久都找不出问题.
希望帮忙一下!

网友A:
你用的控温仪质量太差,要么参数错误

网友B:
PID调节有正/反作用之分,可能你用的是正作用!

.

网友C:
对65℃的判断方法到底如何?

具体的

网友D:
PID参数设置不合适

网友E:
温控仪表

如果仪表正常,5楼正确,属于PID超调,振荡过程过长,重新调节P,D值吧。不要加微分。

楼主:
P,D值怎样调?附近连接有什么元件?

网友D:
看说明书,看参数整定的书,一两句话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