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1做的测电流电压的治具,可显0.001~9999.9999小数

楼主(2007-12-01):
元件列表:
51单片机:          AT89S51
16位ADC转换IC:     MAX1166
译码:              74HC164
显示地址译码:      74HC145
模拟开关,用于切换: 74HC4066
高精度运放:        MAX4237
ISP在线下载IC:     74HC373

以0.001小数点的精度显示当前的电压电流.

网友A:
原理图呢程序呢

原理图呢程序呢
发来看看

网友B:
16位AD,显示9999.9999

你太厉害了

网友C:
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基准电压

网友D:
~~~~~~~~~~~ 毕业设计?

网友E:
好!

有没有原理图和程序设计啊
    可以 共享一下 吗

网友F:
能显示不难,关键是否能准确

网友G:
别在这里搞笑了

别在这里搞笑了

网友H:
0.001~9999.9999???

这个精度难度太大了,好象万用表这样的一个要花到上万了,可能更多。你要是做出来你就发财了。

网友B:
8位半的万用表要14万

网友I:
基本的数学和物理问题没有搞清楚,不要乱吹牛

16bitADC的最大有效数字为65536,只有5位有效数字;你做的9999.9999有8位有效数字。也就是说示数大于65536(不计小数点)的数据都是不可靠的,你的9999.9999实际上没有那么高的精度(最高也只能做到9999.99也就存在误差了)——实际上,用单片机来实现显示的位数只要你想要,要做多少位都可以实现(比如采用多片移位寄存器进行动态扫描控制),但过多的显示位数并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J:
LZ应该说的是

像万用表那样换档的吧,用带模拟通道的MCU可能性还是有的。。。。

网友K(2008-01-14):
16位ADC做个4位半就不错了

做到5位半就是极限了

网友L:
哈哈,有点意思

用什么样的电源才能达到这样的精度呀,你的数据是不是有效的呀

网友M:
楼主不是用模拟开关切换了吗

理想情况下用模拟开关切换量程是可行,但是模拟开关本身存在导通电阻的,用信号继电器还好点呢,你放大器、基准源要有足够精度,温漂,稳定性要足够高,

网友N:
这玩笑开到月球上去了。NB

 这玩笑开到月球上去了。NB哈哈。

网友O(2013-11-10):
楼主,我真心膜拜你。不过能不能让俺们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