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个电路

楼主(2007-12-02):
频率计前端电路
频率范围 1hz---6mhz
灵敏度 30mv

隔直,缓冲,限幅,放大,整形.

自己做了个,效果不好,
那位能给个,谢谢

网友A:
频率计的输入电压变化范围可能很大

最小可能几毫伏甚至更低,最大可能几十伏甚至几百伏。
想要宽范围电压输入都能正常工作,输入级最好用分立元器件,比较结实,不易损坏。

楼主:
hehe, 不要求测几十伏的,只要到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