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个三相交流信号发生器,什么方案好?

楼主(2007-12-05):
频率在40--5000Hz,幅度可调,相位可调,正弦波,相位一般在120度.
我想只能用DSP+DAC实现,也有用AD7008的,不知道相位是怎么调的?
大家有没有方案,参考一下.

网友A:
楼上问题提得很不清楚

网友A:
现成的产品已经很多了

网友B:
相位就是在样点上有个固定的延迟啊

网友C:
我有成品,要不要?

网友C:
RE

一片CPLD+一片ram+3片DAC搞定。。

楼主:
能够满足我的条件,我就要,

三相纯正弦波,相位120度,频率在40---5000Hz可调,幅度可调.能够满足以上的信号输出就可以.报个价.

楼主:
我要用SA8281+51怎么样?

如何从SPWM变成正弦波?我只是要个信号就可以.大家帮忙.

楼主:
SA8281成本太高/

一片要260,这种芯片很复杂吗?为什么就MITEL做?别的公司或国内公司就没人做变频的芯片吗?这个应该很有市场的.

网友C:
楼主不着急的话可以等着我。

网友D:
LS功率放大用什么方案?

网友C:
re楼上

不提同功率放大,只出0~20vpp 信号,这个一般是做实验用的。如果需要功放输出的话,找几个管子推就行了!

网友E:
用老王的吧,技术很成熟的